楼主(2013-04-10):
现在需要测试一产品,给产品的设计输出额定力矩为1之120NM可调(最大扭力在150NM之内)。输出转速在0之1400左右可调。现想用力矩电机做负载,预想用150NM,1400左右的力矩电机,不知道我这方案可行吗??还请同行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不行,主要是在小力矩方面的控制可能有问题,即小力矩时电机实际可能不转。
  • 下载积分:+5(wenrong) 感谢!请指点一下解决方 ..

网友B:
    伺服+力矩传感器是否可行呢?
  • 下载积分:+5(wenrong) 感谢!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刚刚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厂家,告诉我力矩电机额定转速在300之1200之间,我现在计划在与力矩电机之前增加一2.5速比的减速器,这样速度匹配问题可以解决,不知道这力矩问题是不是可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我此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力矩传感器是否可行呢?

    感觉这样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打电话咨询了一下厂家,告诉我力矩电机额定转速在300之1200之间,我现在计划在与力矩电机之前增加一2.5速比的减速器,这样速度匹配问题可以解决,不知道这力矩问题是不是可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我此方案是否可行!!谢谢!!

    这样你的速度下来了,力矩有上去了。你的力矩会增加2.5倍的。咨询一下东方马达的力矩电机
  • 下载积分:+5(wenrong) 感谢!谢谢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你用交流电机做带PG矢量控制会比较好点,速度和力矩用两个电位器都可以调节的,但要注意调节范围。可能要选个好点的变频器才可以。

网友D:
    直接伺服吧,加个减速机能做到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