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差动输出和PLC接线

楼主(2013-04-10):
松下伺服驱动器差动输出分频处理的编码器A、B、Z三相信号OA+ OA-、OB+ OB- OZ+ OZ-,如果把OA- OB- OZ-接在PLC的负端,OA+ OB+ OZ+分别接在PLC的X0 X1 X3上,PLC能读取这三相信号吗?我主要关心是这样接线正确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不是接伺服驱动器上的吗,接PLC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