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3-04-10):
MRJ2-10A与MRJ2-10B有什么不同 mr-j2-B的就是总线控制的吗 要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控制
MR-J2-A的就是脉冲控制的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A的说明书都找不到

网友B:
MR-JA-B的就是总线控制 SSCNET跟PLC通信
MR-J2-A的就是脉冲控制
佛山地区ABB代理 。

网友C:
B型用QD75M或motion都可以控制;
A型只要可以发出脉冲串就可以控制;
A型的手册三菱官网就有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

网友D:
J2系列已经停产,J2S系列也已经停产,
A是通用脉冲控制,
B是SSCNET通讯控制
C是内置定位控制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