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描述:图片
各位好,我想咨询一下大侠们,我这有一套进口的液压系统,系统的进油口和回油口各装了25Bar的蓄能器,现在设备运转起来,压力上升很快,系统保压值老是高于设定值的8-12Bar,开始以为是传感器坏了,信号滞后所致,更换了新的压力传感器还是老样子,于是我用替换法检查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也是正常,后来通过仔细观察,设备在运行期间,当加载少量负荷时,油压波动很大(正常时,几乎没有波动的,蓄能器可以排除此波动),于是判断蓄能器故障。所以,我想咨询系统压力上升过快,是否与蓄能器损坏有关?谢谢了

网友A:
蓄能器损坏是容易造成压力快速上升及波动。因为蓄能器的缓冲作用没有了。
若是气囊式的,首先检查气囊充氮压力是否正常,8-12bar系统压力应该设定在6~10bar
  •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热心助人!

网友B:
    要看一下油路图才好判断。
  • 下载积分:+1(guansky16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能器损坏是容易造成压力快速上升及波动。因为蓄能器的缓冲作用没有了。
    若是气囊式的,首先检查气囊充氮压力是否正常,8-12bar系统压力应该设定在6~10bar

    你好,是气囊式的蓄能器,冲氮压力怎么检查,是通过压力表装在蓄能器顶部的螺纹孔内吗?这个蓄能器还能用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一下油路图才好判断。

    不好意思,这个设备就有电路图和说明书,没有相关的液压图,气动图。

网友C:
    也许是电磁阀的阀芯卡住了无动作
  •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感谢!
  • 小猫

网友D:
    一般是气体压力不足  气瓶上没有压力表  有的先装好在打开就可以了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E:
    还在迷糊中。。。。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是气囊式的蓄能器,冲氮压力怎么检查,是通过压力表装在蓄能器顶部的螺纹孔内吗?这个蓄能器还能用不?谢谢了!

    有专门的充氮工具,用于连接氮气瓶和蓄能器,充氮装置附带的压力表即可显示气瓶压力或蓄能器压力。
    蓄能器的充氮口就是顶部的那个,去下外部的螺母即可将充氮装置与之连接。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直接更换一个蓄能器,用排除法判断是否蓄能器故障。

网友F:
    缓冲囊拧开好像有个阀可以关闭的,要检查先关闭再接个压力表,但不要把压力卸掉了哦。我们这的使用了20年的老设备上的缓冲罐都未出现过损坏或者漏气看你这设备不到3年吧。建议你还是液压回路上找原因吧,

网友B:
    我以前碰過相似問題, 結果是液压方向閥反應時間不對,換上其他型號的閥就解決了, 所以我之前說要看油路图。

网友G:
    找一块压力表量程25bar的,测一下蓄能器氮气压力。还有就是检查蓄能器进出口的阀门位置,如果这个阀门呈关闭状态,也会造成油温高、系统压力波动大的问题。

网友H:
不论是进口设备还是国产设备的液压回路,其工作原理大同小异。液压回路的系统压力调整或设定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压力传感器+变频器+ 手动压力调节之溢流阀+变量油泵方式;手动压力调节之溢流阀+定量油泵方式。
蓄能器相当于电气回路的滤波电容,主要用于液压油的压力波动平抑,另一个作用相当于提供了第二个动力源,一般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I:
应该是氮气压力不够了!

QQ:346994482

网友B:
如果用全手动測試液压系統沒问題, 自动或半自动不行, 就很大可能是方向閥選型不合。

网友J:
公司的加工中心遇到过相似故障,油压范围设置在10~15bar,但电机一转就立马超过20bar,以前升压基本是在15bar位置停下,跟换储能器后就正常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更换了蓄能器,又把蓄能器充氮压力进行调整,设备现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