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我是个刚刚接触S7-200的新学员,最近从朋友那得到存储卡(型号:MEMORY  MC291)对吧?据说能够把一个PLC上的程序搬到另一个plc上,不知道怎样使用和判断好坏,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连接PLC直接试就可以,你搞到的储存卡一般不怎么用,除非是配方程序用得到.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指点。

网友B:
存储卡操作
用于CPU内的用户程序保存和传递功能时:

在STEP 7 MicroWin32中使用菜单命令PLC>Program Memory Cartridge 来向存储卡中复制程序
为了把存储卡中的程序送到CPU中,必须先插入存储卡,然后给CPU上电,程序将自动复制到RAM及EEPROM中。
存储卡可带电插拔。

CPU进入上电状态时,若存储卡是空白的或者存储的是不同类型CPU的程序,会导致错误。高型号的CPU可以读出用低型号CPU写入的存储卡,反之则不行。

FROM《西门子 S7-200 · LOGO! · SITOP 参考》

楼主:
谢谢版主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