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真空度

楼主(2013-04-10):
请大家推荐一下测量真空度的仪器,或者传感器,说明一下用法。要求:当真空度达到设定值,仪器输出信号给PLC(FX1N的),室温下使用。如果是传感器是不是要加模块,请给个方案,尽量不要有误动作。先谢谢啦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A:
有这样的真空表啊
下载积分:+1(longfei869)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真空表啊
能不能告知具体厂家型号,本人才浅,没听说过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知具体厂家型号,本人才浅,没听说过
smc的ZSE系列真空开关;
获取模拟量可以用压力变送器,这个厂家和型号就太多了……
下载积分:+3(longfei869) 感谢!

网友C:
SMC,松下神视
下载积分:+3(longfei869) 感谢!

网友D:
买一个带模拟信号的真空计,再买一个A/D模块,就行了
下载积分:+3(longfei869)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