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0):
关于VB的MSComm串口接收两次,Time事件 10分

如下:(1)和(2)单独用按钮命令可以正常执行..用Timer1执行1和Timer2执行2,收回来的数据就很乱..把(1)(2)都写到Timer1下面下,收回来的数据也乱..是不是输入输出缓冲区两个混乱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时钟事件,间隔设定Interval毫秒就执行一次

(1)DIM SENTDATA AS STRING,,Dim getdata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Output = 读取数据指令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20 'PLC应该返回8个字符 固定的4+2*N
'一个起始符+一个寄存器(有两个字节)(每个字节=2字符)+一个结束符+两个校验和
getdata = MSComm1.Input
Text1.Text = getdata ''返回的低字节在前,高在后

(2)Dim sendat As String,,Dim getda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put =读取数据指令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8
getdat = MSComm1.Input
Text4.Text = getdat ''返回的低字节在前,高在后

网友A:
我做过一个读三菱的PLC的VB程序,用时间同样出这样的问题,问别人原因说是用TIMER事件接收与发送的时候产生了冲突.....

网友B:
在电脑上装上三菱的MX C0MPEMT软件,在VB中找到相应的控件来做通讯非常方便,可以批量读取PLC的M、X、Y的状态,也可以直接将数值写入到PLC的数据寄存器里。

网友C:
你发送什么命令?校验码那些对不对?乱那些又是返回那些信息?

网友D:
直接把X转成M然后读,不就可以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