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2300-SC41-24V触摸屏与Omron CJ1M PLC内部地址如何对应

楼主(2013-04-10):
Proface GP2300-SC41-24V的触摸屏通过com1口(25pin)与Omron CJ1M CPU13的RS232c(9pin)与连接之后,为什么触摸屏上始终显示receive data error(02:FD),是不是我GP内部的地址和PLC内部的地址对应不上啊,我PLC内部的程序很简单,就是一输入00100,然后接了一个继电器00300,最后就是END,触摸屏上就编辑了一个开关。如果地址不对,那在GP和PLC内部该如何设置呢?O(∩_∩)O谢谢,我QQ:516307100

网友A(2013-11-09):
确定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B:
02:FD
02:FE
02:FF
以上的ERROR CODE,有2 个可能性。跟 PLC地址 没关系。
1)电缆
2)PLC 或 触摸屏 通信设置。

网友C(2013-12-24):
仔细看看GP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