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

楼主(2013-04-10):
人机地址的数值怎样与程序D0数值一样,谢谢肯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个人操作的习惯问题,使用多了就好了。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的欧姆龙,所以非常习惯,后来使用西门子的PLC,很久都用不习惯,但现在也慢慢的好了。直到后来再用三菱的,都是一个道理,需要慢慢的习惯他的界面和操作。

楼主:
谢谢,你对矿山设备西门子熟悉吗

网友A:
人机界面要和D0中的数据一样,你需要在人机界面上选择数据的类型,比如都是浮点型,在PLC中需要把D0的数据也是转为浮点型。反正只要你数据类型对应上了。应该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对矿山设备部熟悉。可以告诉我相关的工艺吗,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