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调速交流电机有六条线,有3条我是确定的,分别是两条电源线和一条接电容调正反转的;但是还有三条线是接到电机的尾部,估计是接入编码器的对不对,其中有一条是写着G,有两条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电表测过这两条线和G之间的电压都一样,且是交流电,请问这两条线有什么用,编码器供电不是直流电的吗?

网友A:
应是台电磁调速电机,另三条是测速线圈。
我试过将三条线其中一条减掉都不影响工作,那条是地线,是不是不影响呢

网友B:
请楼主以后把问题尽量描述清楚点,是什么品牌的调速器的接线。
根据楼主对问题的描述,估计是小型单相交流电机的调速器接线。我曾经用过北京微特微电机的调速器。前一段时间调速器故障了,我直接去掉了调速功能,所以线号我还记得。(红、白是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端还连接着移相电容,黑线接公共端。另外两根兰色线是测速回馈线。还有一根是连接pe(可以不连接)
感谢!

楼主:
这个电机是台湾的镇兴马达,那我想问问后面那个测速的是属于编码器吗,两根兰线是测速的话是反馈一个电压差吗,但是我用电表测试过,两根蓝色分别对另一根线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网友C:
简单点说后面的就一发电机,根据输出电压判断速度

网友D:
二条接电机后的线圈
一条地线接二个线圈的尾
一条零线
另二条是线圈的二个头

不会用还不会找资料呀。
做事这样是不行的!
谢谢,这么说后面的线圈不是编码器了哦,我是光学专业的,对电机不太了解,临时有项目所以要查清楚的,见谅。
  • 下载积分:+1(catfree)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E:
    要么测速么要么 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