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编码器分辨率131072,谁能用FX2N晶体管输出型的PLC不加定位模块,控制电机转一圈返回初始位,循环动作。程序越简单越好,实现动作就行。少说空话,请直接上程序吧。

网友A:
请教就是请教,干嘛那么高姿态???
有本事你上个样例大家讨论!
2N只有20K你知道吗?2N没有ZRN你知道吗?

楼主:
一楼兄弟,误会了,你没弄清题目,
2N只有20K你知道吗?---我不限定转速动起来就行了,通过设电子齿轮比想要多快就多快吧。
2N没有ZRN你知道吗?---非要ZRN功能才能返回呀???

网友B:
请教问题的根别人应该告诉你一样,反正我是不会说的,

网友C:
估计程序一上来,楼主劈头盖脸一顿骂!

然后大家被楼主各种骂。

到最后楼主受不了大家,然后说:我来公布答案吧。

然后发了一段程序,哈哈两声。

网友D:
用脉冲就行啦

网友E:
用2N来做定位就知道你的水平了。

网友F:
令狐冲用六脉神剑,脉冲剑法!

网友G:
虚心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我也等答案。 虽然比较喜欢用FX1N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楼兄弟,误会了,你没弄清题目,
2N只有20K你知道吗?---我不限定转速动起来就行了,通过设电子齿轮比想要多快就多快吧。
2N没有ZRN你知道吗?---非要ZRN功能才能返回呀???

PLSY或者PLSR

你会设定电子齿轮比还问这个,那脉冲当量为0.01度的话,一句DPLSY K10000  K36000 Y0足矣,循环自己编吧

网友I: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伺服内部的定位功能,每次触发就转1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