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台达DVP28SVplc如何连接微型打印机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没试过,维纶触摸屏连接打印机就做过

网友B(2013-10-3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C:
这个我搞过
PLC发送字符,打印机识别ASCI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搞过
PLC发送字符,打印机识别ASCII

那要何其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要何其麻烦啊

l楼上的有其他的快捷方式吗?请告知一下

同时1楼用HMi,应该也是发送字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我做过类似项目,用HMI和PLC连接打印机,均是采用类似方式,编程比较繁琐。

有类似经验的高手麻烦点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