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昆仑通态(嵌入式)数字转换成文字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如题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如象台达人机一样,当D0 为1时显示自动,D0为2时显示手动。可以显示多个状态文字。谢谢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通过用户策略实现
可以具体点吗兄弟

网友B:
if d0=0 then
open 開
原理就是這個。,但語法不對

网友B:
對了,好像還有一個多狀態也可以實現這個功能
可以说具体点吗兄弟

网友C(2021-09-30):
动画按钮就可以实现,多添加一个状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