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11):
请问工友们你们接到设计任务时是怎样进行设计的,基本步骤是怎样的。画电路图前要做哪些工作,请哪位前辈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首先要列出电气清单,选型选好

网友B:
看工艺,画电气原理图,明确PLC,HMI,电动机调速装置,通信。再进行其他。

楼主:
在我画电路图的时候,怎感觉到前提工作没有做好总要想很久才能做一点点工作,画一点点内容,是不是在画电路图的时候要把
总体的设计思路、方案写出来比如说:接到设计任务书后,熟悉设计任务,和控制对象、要求,对控制对象总结写出设计方案
、确定I/O点数,规格极伺服控制器特殊模块等,在画图时是首先用手画草图再用CAD画呀,,还是直接用CAD,这样一个项目要做多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