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思路,圆盘设备

楼主(2013-04-11):
一平面圆盘绕线设备 要求 从内到外开始旋转 假如线径15mm 内径为300mm第一圈绕完后第二圈向外侧绕依次排列 线速恒定,圆盘由变频器控制 所以要每绕一圈变频器频率要降低一些 这个降低的数据要怎么计算 ,从外侧开始就会一次一增加,想了一天了 头都想晕了 找不到方向了 请高手出来指点下 ,

网友A:
内到外开始旋转,怎么可能啊,圆旋转全部都转啦,

网友B:
用计数器,需要几圈后降一个等级就可以了(计数结果在程序里面用比较指令,频率根据自己需要给定就可以了。)。用编码器就会更好做一点了

网友C:
我前面写的都错了,楼主的意思是菜盘竖在中间当骨架绕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