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15KW电机星三角起动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11):
请问各位15千瓦电机用星三角起动,连接电机连接线用6平方还是用10平方?

网友A:
6平方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平方就够了
经验算法,电流是2倍功率,我觉得不太可靠,应该选10平方保险,拉长一些都没问题,6平方估计短距离还行;

网友C:
电源进线用10平方的线,接触器上主回路用6平方的,

楼主:
接触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

网友D:
6平方可以的。

网友E:
看你的负载是长期重载还是轻载

网友F:
电机连接线用4平方

网友G:
4极电机可用6平方,6极电机最好用10平方,主要还得看你的负载

网友H:
6平方有点勉强,最好用10平方,

网友I:
三相380V,一个千瓦2安培,电线选择的依据是:必须大于空开或断路器的动作电流,以确保电线不会烧坏。

网友J:
既然你有的选择为何不用10mm平方的呢????
按照公式算15KW=15000W
15000/(380*1.732*0.85)=26.81A
根据线径公式10下5 ,百上二。。按5算
26.81/5=5.362mm平方
所以在标准负载15KW的情况下,使用国标6mm平方的铜线足矣。。
但是我是楼主,我还会选10mm平方,懒得到时候出问题。。。哈哈。
要是让你自己掏钱。那你考虑一下吧。

网友K:
非常建议你使用10平方的铜线。

网友L:
国标6,非标10

网友M:
看您的出線6條就用6平方9條用4 3條就用10保顯點

网友N:
六平方够了,我厂用了很多年了!甚至有几台离电柜七八米远的30KW的水泵都是六平方,星三角!也一直没出过问题!
与时俱进

网友O:
2根4*6平方的电缆(地线一根,剩一根随便接不接)
每天一点点

网友P:
15KW的风机额定电流时32A,我用两根六平方接过,实际测量一根六平方上有24个点流,证明6平方足够,电机和电柜的距离20米以内。设备用了一年多了,接触器选的32的

网友Q:
6平方足够!!

网友R:
6平方足够了,多年的施工经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S:
星三角启动电机需要接6跟线,在三角形运行时如果用用6平方那么实际一相时同时是两根6平方承担。
自学

网友T:
1:电机额定电流; 15KW*2=30A (经验算法,就是一个KW大约电流是2A; )
2: 正式公式是: p=√3*U*I*COS¢ 电机功率==√3*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数
3:6平方铜线的载流量约为小于50A; 10平立铜线的载流量约为60-80A
如上所述两种线径都可以,,但要视现场环境,,距离,,而定。。。如走线槽湿气重,干扰大,距离超过30米的话,,请用10平方,否则可用6平方(铜钱材质要好)

网友U:
引用 网友G:
4极电机可用6平方,6极电机最好用10平方,主要还得看你的负载

选电机线和电机极数有关吗?

网友V:
我公司15空压机用4的电缆,不是单根,长年运行,软线

网友W:
6平方铜线足够了

网友X:
要考虑负荷大小、距离、敷设方式、环境、级数及运行方式等综合考虑

网友Y:
电机线6平方就够了,电源线10平方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Z:
15KW电机,星三角起动,主线用6平方足够了。当然线越大越好喽,但也要考虑一下经济方面

网友Y:
我曾经见过用1.5平方的电缆线来做3个3KW的水泵的电源线,用了差不多一年都没事

网友AA:
我们厂也是用的6平方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B:
6平方铜线足够了,因为楼主的电机接法使用的是星/三角,要使用的6条6平方铜线,每条线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若是直接起动,建议用10平方的电缆。

网友AC:
6平方就够了
wananjushi

网友AD:
6平方毫米用于星三角绝对够,相当于2X6平方毫米的了!!!!

网友AE:
星三用6MM的足够了。如果变频器启动,4MM都够了。工作电流才23-25A。

网友AF:
15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约30A,有6根相电线+1根地线共7根电线接到电机的端子盒。以40°的环境温度考量,电线明敷设时4平方的BV电线即可,穿钢管敷设时6平方可以。

网友AG:
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AH:
6平方足够了。

网友AI:
如果电机与控制设备的距离不远(15米内),可用6平方国标线,如果过远(15米以上)可用10平方;个人建议使用10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