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R-J4伺服

楼主(2013-04-11):
求MR-J4伺服中文资料,我这只有英文资料,一大份英文PDF看起来太累了,而且时间紧,没那么多时间去看,有的话发我份,谢了
另外请指教下,J3跟J4在PLC控制上有什么区别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使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新手,第一次接触三菱的东西,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目前MR-J4伺服手册只有英文和日文的。
我在用MR-J4伺服的时候参考的是MR-J3伺服系列的手册。对照着看吧,好像没有别的办法
请问J4和J3在PLC编程控制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B:
士林網站有繁中的j3 j4的手冊
谢谢你,不过下了两天了,家里和公司里都试了,就是打不开下载页面,总是载入中

网友C(2014-03-15):
三菱官网上已经有MR-J4中文用户手册了

网友D:
要吗?我有

网友E:
官网上已经有MR-J4中文用户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