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 三相415v 系统 大家选的什么断路器是什么

楼主(2013-04-11):
如果负载时加热管20KW 需要带漏电功能 , 可是正泰漏电的只能做到400V 加热管是三角型接法

网友A:
用額定電壓380V的漏電斷路器即可。380V和415V是通用的。因為配電所考慮到工廠導電電纜的壓損。一般380V的電壓,實際在400V左右(電壓稍高於額定電壓時,在選取導線時就不用考慮壓損,只考慮額定電流即可,大大縮短導線橫截面積。其實跟高壓輸送電一個道理)。(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