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1):
本人在做毕设 新学  请教几个问题  希望各位能热心解答下

1:本人要用到电磁阀,请问在我打开电磁阀后  需不需要再单独设置让它关闭 比如  Y0 接一个电磁阀 通过Y0打开后 我在运行下个语句时  它会在动关上吗  另外 麻烦问一下 电磁阀方便清洗吗
2: 我想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  谁有资料吗  我用的是信捷的 XC3

楼主:
另外  PLC控制电磁阀 中间需要用继电器吗

网友A:
看电阀多少瓦瓦大加一个

网友B:
Y0通,电磁阀on,Y0断,电磁阀off
加不加中间继电器看你输出怎么接线?如果电磁阀是DC24V的,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至于信捷的资料,信捷官网上应该都有,自己去下载呗
那控制伺服电机 PLC之间要不要用继电器呀

网友C:
Y0通断得看接通的条件,条件满足就一直接通

网友D:
看你的电磁阀型号,如果是弹簧自动复位的就不需要Y1否则要Y1,做毕业设计需要这些吗?
你不是做毕业设计实在做案例!
没办法呀  老师要让我做个小设备  我是要上他的研究生 所以要求比较苛刻

网友E:
三楼说的对

网友F:
呵呵,LZ有机会出去见习见习,祝你好运
其实我也想看看别人做的实例  没机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Y0通,电磁阀on,Y0断,电磁阀off
加不加中间继电器看你输出怎么接线?如果电磁阀是DC24V的,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至于信捷的资料,信捷官网上应该都有,自己去下载呗

不需要,你加了中间继电器,怎么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