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V4.0 STEP 7 MicroWIN SP3 这软件无法查找。求解。。。

楼主(2013-04-11):
我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3 打开些程序时,当要查找时,查找完了,就没有显示查找目标的位置就显示查找完成的提示。
不过我自己编的程序的用查找就可以了。是不是有时程序处在问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确定这元件在程序中有使用到?

网友B:
西门子软件是这样的,必须区别大小写,将i改为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