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数值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11):
最近得一块旧昆仑屏,没接触过,研究时发现跟台达,三菱等屏操作有比较大的区别,特别是数据显示,比如要在显上显示D数值,或输入数值,有熟悉昆仑屏的朋友能不能说下,

网友A:
昆仑屏的确用起来麻烦

网友B:
先要建立变量,然后元件跟变量连接,变量跟plc的寄存器连接!做成这样的目的是与硬件无关!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