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三菱SFC转STL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我用SFC编写完的程序转成STL然后再将STL的顺序打乱就转不回原来的SFC图了,这样的程序编译后块里面显示有一个感叹号,但是没有提示错误,请问一下程序还能不能正常执行?有试验过的同仁说一说.

网友A:
改动过是转不回去的。 能不能动作? 可以,前提是你按STL的去写,不要再转回SFC

楼主:
我只是想试验一下这样会的程序执行起来会不会乱套

网友B:
肯定会乱套

网友C:
那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