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取地址在PLC程序中找不到

楼主(2013-04-12):
我在步科触摸屏程序中有一个地址是VW.B1121对应S7-200PLC程序中的地址是多少?我在PLC程序中找不到这个地址,怎么回事?谢谢知道的老师讲解一下。

网友A:
VW.B这个是一个字节
位 字节 字 双字 这些你都没有搞清楚么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在200中应该是VB1121

楼主:
我怎么在S7-200PLC程序中找不到这个地址?

网友C:
200中应该是VB1121
wananjushi

网友D:
在200中可能是VB1121或VW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