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CPU 315-2PD,硬件无法下载求助

楼主(2013-04-12):
能连接并识别CPU,但是下载硬件的时候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A:
PLC打到STOP模式,再遇到报警抓取图片传上来看看

楼主:
那个CPU我已经用同事的电脑下载了。我电脑只能识别连接,但是无法下载,提示框如图

网友A:
你的实际操作硬生生说明这是电脑问题,一般这种不遵照常理出牌的故障都是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B:
我昨天刚做过,同样问题,如果你是用网线下载的话,应该是你的ip没有设对,你看看吧,我是菜鸟,不对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