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安装HW更新时,没有反应,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2):
我的电脑新装的STEP7 V5.5,安装HW更新时,没有反应,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相互学习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132.html
确认操作上有无失误

楼主:
我的就出现不了第二步,点完就没反应了。但也不是灰色的,上次我用的笔记本也是win7系统,就装了一次就可以了!
相互学习

网友A:
【开始菜单】--【所有程序】--【SIMATIC】--【STEP7】--【Install Hardware updates】
如果还打不开,则是程序安装时就有问题吧

楼主:
嗯
谢谢!我试试。
相互学习

楼主:
谢谢!已经可以了!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