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X2N-64MT 和FX2N-1PG控制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13-04-12):
描述:我的控制图如下
不太清楚PLC和定位模块(1PG)怎样使伺服驱动器接受到脉冲,然后使电机动作,应该用到哪些知识,还有安川伺服驱动器的CN1口与1PG相连应该注意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你都不了解PLC和定位模块,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楼主:
PLC以及定位模块我都懂呢,安川伺服最近也在钻研,嘻嘻,大神你可以讲讲么,比如SGDM的CN1口与1PG相连的注意点之类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B: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直接用Y0,Y1输出脉冲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