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2):
如题,安装后,运行软件时弹出提示:应用程序错误???如图,附件

网友A:
这应是电脑有毒吧

网友B:
这是低版本吧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C(2013-06-24):
引用楼主johnsonqiuzx于2013-04-12 14:02发表的 请教各位师傅GP-PROPB C-Package03 (V7.0.1)安装问题 :
如题,安装后,运行软件时弹出提示:应用程序错误???如图,附件

[attachment=104338]

電腦重啟后還是如此嗎?有沒有重新安裝過此軟件?

楼主(2013-08-09):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估计是电脑装的软件太多了,重装系统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