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M-DR30UE与K7M-DR30U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12):
如题,前者是晶体管输出吗?另前者输入端盖下有的微开关是什么作用?标有BUILT-IN CNET和ROM MODE。

网友A:
U标准型,自带RS232和RS 485通讯,UE经济型,只有RS232通讯;那个微开关为内置/外置通讯模块开关;

楼主:
谢谢1楼,还有疑问,微开关在上传、下载程序时拨在哪个位置,运行程序又在哪个位置?因为是初次接触这种PLC,一点都不懂。

网友A:
程序上下载:BUILT-IN CNET打到ON(往左边打)和ROM MODE打到OFF(往右边打);运行PLC就在这开关傍边不是有运行模式开关嘛,RUN—PAU/REM—STOP;这里我记得打到RUN 或者PAU/REM都可以,你试试看吧,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3(fuznze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