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EYT有什么用

楼主(2013-04-12):
如题 为什么要有它 为什么不直接用8EYR呢 8EYT与8EYR有什么不一呢

网友A:
8EYT是晶体管输出的;8EYR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 ,那是扩展模块

楼主:
我知道啊 但是为什么要晶体管输出的 不能都用继电器的吗

网友C:
晶体管的反应灵敏,继电器的带负载强

网友D:
晶体管是电子来实现通断,继电器线圈是磁性吸合来通断,晶体管只能通过DC,继电器是线圈来通断所以抗干扰强,能够通过AC。看你怎么用呢。

网友E:
各有所长,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了,为什么还有你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