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2编写的程序,打开时提示“工程文件读取失败”,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4-12):
如题,应该是修改后由于电脑电量用尽自动关机造成的吧,虽然程序可以从PLC上传,但是没注释了啊,现在打开就提示“工程文件读取失败”,应该怎么解决啊
PS:工程文件没有被移动,就在原处修改的
下载积分:+1(wlang2001) 删除履历不保存所致—— ..

网友A:
这个很难解决的,主要的是你修改了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就是有workspacelist,这个文件夹一定好完好,前几年我不懂,过程做到一半,电脑在关闭GX工程的时候手提刚刚没有电,导致重新上电后程序就不能读出来了,现在我都不保存成一个文件夹的形式,我把它输出成一个文档,就比较安全点

QQ:84818626

网友B:
向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