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加变频器吗

楼主(2013-04-12):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加变频器吗

网友A:
99%的变频器就是为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准备的。

网友B:
是啊,同意一楼

网友C:
没有电动机就没有变频器的诞生,当然也有变频专用电机,是为了低速力矩设计的,

网友D:
能呀,就是给电机做的

网友E:
能啊!同意上述观点
相互学习

网友F:
能接,但低速运转要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
小猫

网友G: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能用变频器控制,注意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不要超过50Hz,也不要让电动机在低频率长时间运行。

网友H:
那是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I:
可以的,最好加散热风扇。

网友J:
绝对可以,不然变频器销量大减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能用变频器控制,注意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不要超过50Hz,也不要让电动机在低频率长时间运行。
~~~~
不超过50,也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行?那变频还有意义么?还变的什么频?

网友L:
肯定可以,其它的就不说了,大家都说出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
25<运行频率<55,调速范围能满足实际要求就行啊

网友N:
绝对可以,为它而诞生

网友O:
没问题没问题

网友P:
如果要低速长时间运行,就必须加散热风扇

网友Q:
可以用的。

网友R:
可以的
wananjushi

网友S:
一般都没问题,只是一般电机加变频器可能会震动大些,发热量也大

QQ:346994482

网友T:
可以。但是调频(比如跳开机械共振点对应的某一频率)、0HZ运行状态可能不好,特别需要注意。

网友U:
可以的,防止低频容易跳机,速度低时马达最好加风机冷却,普通电机频率不要大于120F,否者电机无力,除非用变频电机。

网友V:
当让可以

网友W:
可以的 但是注意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以免损坏变频器

网友X:
能加,就是要在低频率运行时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