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难题

楼主(2013-04-12):
请问哪位师傅帮忙解决一下我的一个变频器操作面板坏了请问不用面板还可以调试吗变频器是enc的

网友A:
不用面板就的用软件。

网友B:
软件设参数,多功能端子控制

网友C:
要看你的现用变频是否设置在内部和外部操作同时可操作模式,外部操作可用多功能端子控制,

楼主:
先谢啦但是现在面板已经坏了没有办法设置了该怎么办啊?

网友D:
找个同样的变频器把面板拆下来换上调一下!
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