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开关用什么开关好?

楼主(2013-04-12):
在做一台研磨机,,一轴伺服的,用什么做原点开关好?行程?接近?光电,哪一种好点,,?

网友A:
接近开关!~还可以我经常有那个东西啊

楼主:
楼上的用什么品牌的接近开关,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原点开关在有零点信号输入的地方,用以上开关都可以,如无零点信号,则最好使用光电开关,像omron或者松下神视的微型光电开关都比较好用。

网友C:
当然用光电sensor喽,而且如需准确的话一般用马蹄形的,如omron的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D:
我一般情况下用那种方形的接近开关,上升沿减速蠕动,下降沿停止

网友E:
一直用接近开关做原点,牌子很多,有时也用国产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网友F:
欧姆龙 EE-SX 772系列

网友G:
以前做过几次都是用接近开关!
相互学习

网友H:
用接近开关就可以,干扰也小,建议用基恩士的
wananjushi

网友I:
是欧姆龙的光电是最好的。比较准。

网友J:
行程,接近,光电都可以,主要要考虑工艺要求,在精度要求高,生产环境好建议使用光电。一般使用接近。精度要求低,生产环境恶劣建议使用行程(高金属粉尘)。如果是湿度大,腐蚀性环境就要使用特种传感器。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