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 MT510TV 改程序设置 求指教

楼主(2013-04-13):
一台印刷机上的 触摸屏和西门子S7-200 PLC相连接 主要问题是操作工 超速开车 触摸屏的速度设定最高是120米/份。(从0-120米操作工都可以设置)。现在我想把速度改成最高只能设置80速度。 请问怎样设置?需要什么软件来设置,有没有维纶通触摸屏全系列编程设置软件。 设置的时候先断电后直接把链接线从PLC拔下链接电脑 ,然后在通电,(通电的时候PLC也通电)设置完了在断电链接PLC 然后在通电,这样操作不知对不对。以前对三菱FX系列PLC编程有一定基础,第一次操作触摸屏。请大侠指教。

网友A: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erives.asp
到这里下载EB500软件
通讯线不是与plc连接的那根,要自己做一根,接线图查上面网址内的手册;
如果对触摸屏不晓得如何操作,也可以直接改PLC程序,找到速度对应地址,该值大于80时程序强制修正为80。

楼主:
楼上能付告诉我 操作流程 , 改完程序会不会出现触摸屏和PLC通讯问题?我想先把程序输入到电脑保存,然后再改程序防止改不好可以把以前的程序输入。只有一点三菱FX PLC的基础知识,对西门子 和触摸屏链接PLC不懂。哪位好心师傅详细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你设置下输入框最大上限为80试试

楼主:
操作工不就给你改过来了吗。我要的是操作工改不了,最大速度80

网友B:
没明白我的意思,用维纶软件在内部更改速度设置输入框属性

网友C:
请联系QQ272896680,我可以帮你

网友D:
两种方法,一种在PLC上限制范围,还有一种在触摸屏的输入的那个寄存器 设定上下限

网友E:
通讯与具体动作无关

网友F(2013-11-28):
把程序上载到电脑上,再反编译下,找到你要修改的速度原件,(应该是一个数值输入原件)双击原件会打开原件属性对话框,再对话框的“数字格式”选项卡里有个“输入上限” 再里面填上80就最大只能改80了。注意其他不要动,否则程序中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