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伺服电机往复正反转 距离较短8—10毫米

楼主(2013-04-13):
各位帮忙想一个办法 我不大会编程 新手

网友A:
那也要看你是什么传动结构呀?还有详细的控制要求。才能有编程的思路。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看你传动机构是什么···丝杆什么的就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