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如题,我需要采集5-300V交流信号到PLC记录接通次数,请问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5-300V转换成开关量接到PLC输入

网友A:
继电器转换

网友B:
用PLC输出点去控制交流接触器。再用交流接触器去控制5-3000V电压、用PLC  计数指令C去纪录断开、吸合次数

网友C:
可以用继电器来转换

网友D:
5-300V的信号?电压互感器?然后模拟量转换器?,你说不得不够清楚啊,只能这么模糊回答。

网友E: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wananjushi

网友F:
將5~300V的交流電壓接入電壓表(電子式)
PLC讀取電壓表的值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比较靠谱

网友G:
    楼主是说模拟量吧。?搞个带模拟输出的电压表

楼主:
    引用楼主sccgkong于2013-04-13 11:20发表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将5-300V交流接入到PLC输入点 :
    如题,我需要采集5-300V交流信号到PLC记录接通次数,请问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其实就是把5-300V交流转换成开关量信号到PLC输入

网友H:
    那就用  模拟量变送器呗
    我只需要开关量信号输入,模拟量价格就高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你去买的时候 老板都会告诉你

网友J:
    固态继电器不知道行不行呀
    请问有5-300V的宽电压吗?有交流控直流的吗?

网友K:
交流接触器是最佳的哦

网友L:
自己做一电路板5V稳压用一5V工作的继电器

网友M:
用继电器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