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请问cpu226的输入公共端1M、2M能否接24V电源的正极,说明书上接的是负极,但是输入电路里面有两个正反的发光二极管,不知公共端可不可以接24V+。

网友A:
西门子的资料没有见过M接+24V的,不建议接+24V
或打电话问一下西门子也行.

网友B:
怎么接取决于你选什么开关,PNP的com接负
小猫

网友C:
公共端M接DC24V的+V,-V都行,样本上有说明的,输入点类型“汇型/源型”。

网友D:
学习学习。。。
大概大概

网友E:
当然可以,1M,2M就是三菱的S/S端子,可以做NPN 也可以做PNP接法。主要取决于你的外部传感器类型,另外输出的话只能接PNP接法。

网友F:
可以的  西门子的是双向光电耦合器

一般都是  M端接-24V     外部接PNP型传感器

如果外部需要接NPN型传感器  可以把M端接到+24V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可以接任何极性,这就是欧洲的PLC风格,输入可P.N二种可选输入,M1,M2可以分别接0和+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