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80MT每次开机都要把STOP/RUN拔动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FX3U-80MT每次开机都要把内置STOP/RUN开关拔动一下才能执行程序,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拔那开关程序就不执行,不盛感激指教

网友A:
有二个原因
1、程序出错
2、程序写了STOP关联指令

网友B:
你电脑传程序到PLC后要把PLC转成运行模式才退出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二个原因
1、程序出错
2、程序写了STOP关联指令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PLC硬件问题????程序出错的话可以重新清除内存再下载一次程序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E:
程序是步进编的吗

网友F:
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故障。。热切关注中。。。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初始化PLC内存,重新设置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