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modbus_rtu.dll V3.3 modbus rtu通信协议串口通讯动态链接库DLL(以下简称DLL),是为满足工业通信需要,

针对工业领域要求上位机对PLC、工业仪表通讯实时采集与控制的组态编程而设计。

本DLL是采用Delphi语言开发的标准串口通讯库,具有以下特点:

1)、遵循modbus rtu串口通讯协议;

2)、支持多串口并发操作,支持多线程串口通讯,将串口通讯对主程序的影响降至最低;

3)、实时性、可靠性好,通用性强;

4)、适用于多PLC(下位机)联网和上位机通信,满足多方面的需要;

5)、函数接口功能全,操作简单,支持modbus rtu主要通信功能码;

6)、支持USB、PC扩展卡等扩展串口号;

7)、支持多种操作系统win9x/win2000/winXP(标准Win32 DLL);

8)、易于快速开发(VC等非RAD开发环境的开发);

9)、更新原有函数调用方式采用数组调用数据发生与接收,初学者快速入门;

10)、可在多种编程环境下使用,例如VB、VC、Delphi、PB、Labview、易语言等开发环境;

11)、扩展了函数功能读取下位机中的双字、单精度浮点等类型数据,更加符合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工控软件的开发。

软件版本更新及相关说明:

modbus_rtu.dll V3.3串口通讯链接库,实现了对保持寄存器40001~4XXXX区数据读写(FCN03:读、 FCN16:写;

FCN06写单个数据);对逻辑线圈00001~0XXXX的读写(FCN01:读取一组线圈,FCN05:强置单线圈,FCN15强置多线圈);

对输入状态10001~1XXXX的读(FCN02);对输入寄存器30001~3XXXX的读(FCN04)。

wangjun于2008年在原有modbus.dll V2.0,历经V3.0、V3.2版基础上的更新版,重写了函数结构,采用数据接收

和发送缓冲区(数组)方式传递,读出和写入单元数据使用更方便。对于16位整数和32位整数读取写入均按有符号整数

处理,小数的返回按单精度浮点型(2进制浮点)处理读取方式。提供扩展功能函数,方便用户实现混合数据读取。

能够同时满足32个串口并发情况下的正常使用。

modbus_rtu.dll V3.3 分为完美版和单机版两个版本。

注意:实例在使用时不能超出试用版的地址限制,否则无法正确通讯。
龙帅工作室为您提供专业串口通讯控件,也可为您订制

专用通讯协议串口控件。目前龙帅系列串口通讯协议

控件包括modbus_rtu、modbus_tcp、三菱FX PLC编程口、

欧姆龙HostLink、西门子PPI等多个系列产品。

淘宝店:http://shop34821629.taobao.com

电  话:13912935690

腾讯QQ:157610979

邮  箱:157610979@QQ.com

        chinawanglong@163.com
附件: modbus tru协议动态库DLL+实例.rar (554 K) 下载次数:1022

楼主:
DLL串口操作函数包括:

  1)、mbrtuComOpen打开串口;

  2)、mbrtuComClose关闭串口;

  3)、mbrtuSetDelay串口通讯延时设定;

  4)、mbrtuComTrue判断串口是否打开成功;

  5)、mbrtuComWork判断串口是否正在工作中;

modbus rtu协议标准功能码函数:

  1)、mbrtufcn01  01功能码: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2)、mbrtufcn02  02功能码: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3)、mbrtufcn03  03功能码: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16位整数值(字);

  4)、mbrtufcn04  04功能码: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16位整数值(字);

  5)、mbrtufcn05  05功能码: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ON/OFF);

  6)、mbrtufcn06  06功能码:把16位整数值(字)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7)、mbrtufcn15  15功能码: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ON/OFF);

  8)、mbrtufcn16  16功能码:把16位整数值(字)装入一串连续保持寄存器;

modbus rtu协议延伸功能码函数:

  1)、mbrtufcn03DInt  03功能码 双字:在2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

  2)、mbrtufcn03Float 03功能码 浮点:在2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

  3)、mbrtufcn04DInt  04功能码 双字:在2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

  4)、mbrtufcn04Float 04功能码 浮点:在2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

  5)、mbrtufcn16DInt  16功能码 双字:把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装入2个或多个连续保持寄存器;

  6)、mbrtufcn16Float 16功能码 浮点:把32位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装入2个或多个连续保持寄存器;

  7)、mbrtuWordBitWrite 03功能码延伸函数:给一个16位整数值的0-15的位地址赋值;

  8)、mbrtuWordBitSetReset  03功能码延伸函数:将一个16位整数值的0-15的位地址强置通断一次;

modbus rtu协议DLL缓冲区传递功能函数包括:

  1)、mbrtuClearBuf  清除复位DLL缓存区;

  2)、mbrtufcn01Buf  01功能码: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3)、mbrtufcn02Buf  02功能码: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4)、mbrtufcn03Buf  03功能码: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16位整数值(字);

  5)、mbrtufcn04Buf  04功能码: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16位整数值(字);

  6)、mbrtufcn03DIntBuf  03功能码 双字:在2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

  7)、mbrtufcn04DIntBuf  04功能码 双字:在2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

  8)、mbrtuIntDllBufRead  读DLL整数缓存区值;

  9)、mbrtufcn03FloatBuf  03功能码 浮点:在2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

10)、mbrtufcn04FloatBuf  04功能码 浮点:在2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32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

11)、mbrtuFloatDllBufRead  读DLL浮点缓存区值;

12)、mbrtuWriteIntDllBuf   写DLL整数缓存区值;

13)、mbrtufcn15Buf    15功能码: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ON/OFF);

14)、mbrtufcn16Buf    16功能码:把16位整数值(字)装入一串连续保持寄存器;

15)、mbrtufcn16DIntBuf   16功能码 双字:把32位整数值(双字由2个寄存器组成)装入2个或多个连续保持寄存器;

16)、mbrtuWriteFloatDllBuf  写DLL浮点缓存区值;

17)、mbrtufcn16FloatBuf  16功能码 浮点:把32位位单精度浮点(浮点由2个寄存器组成)装入2个或多个连续保持寄存器;

   这里,仅对PB开发环境使用DLL缓存区数据传递进行调用给出了

申明方式和调用举例,其他非VC、VB、Delphi等语言需要使用DLL

缓冲区进行数据传递时,调用DLL声明请参考本语言对Windows标准

DLL的规则和函数原型进行调用。

能够正确传递数组的开发环境如VB、VC、delphi不推荐使用该部分

扩展功能函数。

当需要进行16位整数、32位整数、32位浮点数值进行混合读写时,所需拓展函数包括:

  1)、DecBitBin  字整数的位抽取;

  2)、Int32ToInt_16h  双字到字转换高位字;

  3)、Int32ToInt_16l  双字到字转换低位字;

  4)、Int16ToInt32  字到双字的转换;

  5)、Float32ToInt_16h 浮点到字转换高位字;

  6)、Float32ToInt_16l 浮点到字转换低位字;

  7)、Int16ToFloat32  字到浮点的转换;

  8)、介绍如何实现数据的混合读取和写入;

楼主:
在VC中使用DLL一般都是采用动态声明的方式,函数说明中给出的是Delphi的函数原型,

在VC中声明时只要注意一下类型的对应即可,Delphi中的longint类型对应VC中的int类型

Delphi中的Pchar对应VC中的char* ,下面给出主要函数的声明:

在使用的文件的cpp中声明一个句柄:

HINSTANCE hinstDLL;

用来标识导入的动态链接库。

1)、按下例说明声明相关各个函数:(在cpp文件的头处声明)

typedef int (_stdcall *pOpen)(int nport, int BaudRate, int DataBits, char* Parity, int StopBits, char* Us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Close)(int nport);
typedef int (_stdcall *pSetDelay)(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ComTrue)(int nport);
typedef int (_stdcall *pComWork)(int nport);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1)(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2)(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3)(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4)(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5)(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6)(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15)(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T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16)(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T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3DIn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3Floa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floa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4DIn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04Floa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float* R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16DIn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int* T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fcn16Float)(int nport, int node, int regular, int address, int Count,float* TxdBuffer);
typedef int (_stdcall *pWbitWrite)(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Bit, 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WbitSetReset)(int nport, int node, int address, int Bit);

typedef int (_stdcall *pBitBin)(int value, int Bitaddress);
typedef int (_stdcall *p32I_16h)(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32I_16l)(in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16I_32I)(int valueH, int valueL);
typedef int (_stdcall *p32f_16h)(float value);
typedef int (_stdcall *p32f_16l)(float value);
typedef float (_stdcall *p16I_32f)(int valueH, int valueL);

2)、建立动态链接库的新函数名:(在cpp文件的头处声明)

pOpen mOpen;
pClose mClose;
pSetDelay mSetDelay;
pComTrue mComTrue;
pComWork mComWork;

pfcn01 mfcn01;
pfcn02 mfcn02;
pfcn03 mfcn03;
pfcn04 mfcn04;
pfcn05 mfcn05;
pfcn06 mfcn06;
pfcn15 mfcn15;
pfcn16 mfcn16;

pfcn03DInt mfcn03DInt;
pfcn03Float mfcn03Float;
pfcn04DInt mfcn04DInt;
pfcn04Float mfcn04Float;
pfcn16DInt mfcn16DInt;
pfcn16Float mfcn16Float;
pWbitWrite mWbitWrite;
pWbitSetReset mWbitSetReset;

pBitBin mBitBin;
p32I_16h m32I_16h;
p32I_16l m32I_16l;
p16I_32I m16I_32I;
p32f_16h m32f_16h;
p32f_16l m32f_16l;
p16I_32f m16I_32f;

3)、导入动态链接库,如例所示:(在cpp文件的OnInitDialog过程建立):

hinstDLL = LoadLibrary("modbus_rtu.dll");

4)、判断dll文件是否存在并声明并建立动态链接库中的函数与新函数名的对应关系,

如下:(在cpp文件的OnInitDialog过程建立):

if (hinstDLL)
{
   mOpen = (pOpen)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ComOpen");
   mClose = (pClose)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ComClose");
   mSetDelay = (pSetDelay)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SetDelay");
   mComTrue = (pComTrue)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ComTrue");
   mComWork = (pComWork)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ComWork");

   mfcn01 = (pfcn01)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1");
   mfcn02 = (pfcn02)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2");
   mfcn03 = (pfcn03)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3");
   mfcn04 = (pfcn04)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4");
   mfcn05 = (pfcn05)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5");
   mfcn06 = (pfcn06)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6");
   mfcn15 = (pfcn15)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15");
   mfcn16 = (pfcn16)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16");

   mfcn03DInt = (pfcn03DIn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3DInt");
   mfcn03Float = (pfcn03Floa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3Float");
   mfcn04DInt = (pfcn04DIn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4DInt");
   mfcn04Float = (pfcn04Floa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04Float");
   mfcn16DInt = (pfcn16DIn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16DInt");
   mfcn16Float = (pfcn16Floa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fcn16Float");
   mWbitWrite = (pWbitWrite)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WordBitWrite");
   mWbitSetReset = (pWbitSetReset)GetProcAddress (hinstDLL,"mbrtuWordBitSetReset");

   mBitBin = (pBitBin)GetProcAddress (hinstDLL,"DecBitBin");
   m32I_16h = (p32I_16h)GetProcAddress (hinstDLL,"Int32ToInt_16h");
   m32I_16l = (p32I_16l)GetProcAddress (hinstDLL,"Int32ToInt_16l");
   m16I_32I= (p16I_32I)GetProcAddress (hinstDLL,"Int16ToInt32");
   m32f_16h = (p32f_16h)GetProcAddress (hinstDLL,"Float32ToInt_16h");
   m32f_16l = (p32f_16l)GetProcAddress (hinstDLL,"Float32ToInt_16l");
   m16I_32f= (p16I_32f)GetProcAddress (hinstDLL,"Int16ToFloat32");

   AfxMessageBox("modbus_rtu.dll已成功载入!");
}
else
{
  AfxMessageBox("没找到modbus_rtu.dll!");
  SendMessage(WM_CLOSE);
}

注:双引号中为动态链接库中的原有函数名。

函数中用到了char*型参数,这里介绍下char*与Cstring的相互转换的函数:

(1)char*->CString

char* sz;
CString str;
str.Format("%s",sz);  //可以用此函数将读取的值转成字符串

(2) CString -> char*

CString str;
char* sz = str.GetBuffer(0);//可将字符串转成char*给函数赋值

5)、当不再需要使用DLL时记得关闭串口及释放动态链接库,(在OnDestroy事件中释放)

if(hinstDLL)
{
   int k = mComTrue(mnport);
   if (k==1)
   {
      mClose(mnport);
   }
   FreeLibrary(hinstDLL);
}

楼主:
Modbus通信协议

一、Modbus 协议简介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果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当在一Modbus网络上通信时,此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反馈信息并用Modbus协议发出。在其它网络上,包含了Modbus协议的消息转换为在此网络上使用的帧或包结构。这种转换也扩展了根据具体的网络解决节地址、路由路径及错误检测的方法。

1、在Modbus网络上转输

标准的Modbus口是使用一RS-232C兼容串行接口,它定义了连接口的针脚、电缆、信号位、传输波特率、奇偶校验。控制器能直接或经由Modem组网。

控制器通信使用主—从技术,即仅一设备(主设备)能初始化传输(查询)。其它设备(从设备)根据主设备查询提供的数据作出相应反应。典型的主设备:主机和可编程仪表。典型的从设备:可编程控制器。

主设备可单独和从设备通信,也能以广播方式和所有从设备通信。如果单独通信,从设备返回一消息作为回应,如果是以广播方式查询的,则不作任何回应。Modbus协议建立了主设备查询的格式:设备(或广播)地址、功能代码、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一错误检测域。

从设备回应消息也由Modbus协议构成,包括确认要行动的域、任何要返回的数据、和一错误检测域。如果在消息接收过程中发生一错误,或从设备不能执行其命令,从设备将建立一错误消息并把它作为回应发送出去。

2、在其它类型网络上转输

在其它网络上,控制器使用对等技术通信,故任何控制都能初始和其它控制器的通信。这样在单独的通信过程中,控制器既可作为主设备也可作为从设备。提供的多个内部通道可允许同时发生的传输进程。

在消息位,Modbus协议仍提供了主—从原则,尽管网络通信方法是“对等”。如果一控制器发送一消息,它只是作为主设备,并期望从从设备得到回应。同样,当控制器接收到一消息,它将建立一从设备回应格式并返回给发送的控制器。

3、查询—回应周期

(1)查询    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告之被选中的从设备要执行何种功能。数据段包含了从设备要执行功能的任何附加信息。例如功能代码03是要求从设备读保持寄存器并返回它们的内容。数据段必须包含要告之从设备的信息:从何寄存器开始读及要读的寄存器数量。错误检测域为从设备提供了一种验证消息内容是否正确的方法。

(2)回应    如果从设备产生一正常的回应,在回应消息中的功能代码是在查询消息中的功能代码的回应。数据段包括了从设备收集的数据:象寄存器值或状态。如果有错误发生,功能代码将被修改以用于指出回应消息是错误的,同时数据段包含了描述此错误信息的代码。错误检测域允许主设备确认消息内容是否可用。

二、两种传输方式

控制器能设置为两种传输模式(ASCII或RTU)中的任何一种在标准的Modbus网络通信。用户选择想要的模式,包括串口通信参数(波特率、校验方式等),在配置每个控制器的时候,在一个Modbus网络上的所有设备都必须选择相同的传输模式和串口参数。

ASCII模式

:
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数量
数据1
...
数据n
LRC高字节
LRC低字节
回车
换行

RTU模式

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数量
数据1
...
数据n
CRC高字节
CRC低字节

所选的ASCII或RTU方式仅适用于标准的Modbus网络,它定义了在这些网络上连续传输的消息段的每一位,以及决定怎样将信息打包成消息域和如何解码。

在其它网络上(象MAP和Modbus Plus)Modbus消息被转成与串行传输无关的帧。

1、ASCII模式

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ASCII(美国标准信息交换代码)模式通信,在消息中的每个8Bit字节都作为两个ASCII字符发送。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字符发送的时间间隔可达到1秒而不产生错误。

代码系统

·   十六进制,ASCII字符0...9,A...F

·   消息中的每个ASCII字符都是一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

每个字节的位

·   1个起始位

·   7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错误检测域     LRC(纵向冗长检测)

2、RTU模式

当控制器设为在Modbus网络上以RTU(远程终端单元)模式通信,在消息中的每个8Bit字节包含两个4Bit的十六进制字符。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在同样的波特率下,可比ASCII方式传送更多的数据。

代码系统

·   8位二进制,十六进制数0...9,A...F

·   消息中的每个8位域都是一个两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

每个字节的位

·   1个起始位

·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错误检测域     CRC(循环冗长检测)

三、Modbus消息帧

两种传输模式中(ASCII或RTU),传输设备以将Modbus消息转为有起点和终点的帧,这就允许接收的设备在消息起始处开始工作,读地址分配信息,判断哪一个设备被选中(广播方式则传给所有设备),判知何时信息已完成。部分的消息也能侦测到并且错误能设置为返回结果。

1、ASCII帧

使用ASCII模式,消息以冒号(:)字符(ASCII码 3AH)开始,以回车换行符结束(ASCII码 0DH,0AH)。

其它域可以使用的传输字符是十六进制的0...9,A...F。网络上的设备不断侦测“:”字符,当有一个冒号接收到时,每个设备都解码下个域(地址域)来判断是否发给自己的。

消息中字符间发送的时间间隔最长不能超过1秒,否则接收的设备将认为传输错误。一个典型消息帧如下所示:

起始位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
LRC校验
结束符

1个字符
2个字符
2个字符
n个字符
2个字符
2个字符

图2 ASCII消息帧

2、RTU帧

使用RTU模式,消息发送至少要以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间隔开始。在网络波特率下多样的字符时间,这是最容易实现的(如下图的T1-T2-T3-T4所示)。传输的第一个域是设备地址。可以使用的传输字符是十六进制的0...9,A...F。网络设备不断侦测网络总线,包括停顿间隔时间内。当第一个域(地址域)接收到,每个设备都进行解码以判断是否发往自己的。在最后一个传输字符之后,一个至少3.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标定了消息的结束。一个新的消息可在此停顿后开始。

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一连续的流转输。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个消息开始,接收的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消息的延续。这将导致一个错误,因为在最后的CRC域的值不可能是正确的。一典型的消息帧如下所示:

起始位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
CRC校验
结束符

T1-T2-T3-T4
8Bit
8Bit
n个8Bit
16Bit
T1-T2-T3-T4

图3 RTU消息帧

3、地址域

消息帧的地址域包含两个字符(ASCII)或8Bit(RTU)。可能的从设备地址是0...247 (十进制)。单个设备的地址范围是1...247。主设备通过将要联络的从设备的地址放入消息中的地址域来选通从设备。当从设备发送回应消息时,它把自己的地址放入回应的地址域中,以便主设备知道是哪一个设备作出回应。

地址0是用作广播地址,以使所有的从设备都能认识。当Modbus协议用于更高水准的网络,广播可能不允许或以其它方式代替。

4、如何处理功能域

消息帧中的功能代码域包含了两个字符(ASCII)或8Bits(RTU)。可能的代码范围是十进制的1...255。当然,有些代码是适用于所有控制器,有此是应用于某种控制器,还有些保留以备后用。

当消息从主设备发往从设备时,功能代码域将告之从设备需要执行哪些行为。例如去读取输入的开关状态,读一组寄存器的数据内容,读从设备的诊断状态,允许调入、记录、校验在从设备中的程序等。

当从设备回应时,它使用功能代码域来指示是正常回应(无误)还是有某种错误发生(称作异议回应)。对正常回应,从设备仅回应相应的功能代码。对异议回应,从设备返回一等同于正常代码的代码,但最重要的位置为逻辑1。

例如:一从主设备发往从设备的消息要求读一组保持寄存器,将产生如下功能代码:0 0 0 0 0 0 1 1 (十六进制03H)

对正常回应,从设备仅回应同样的功能代码。对异议回应,它返回: 1 0 0 0 0 0 1 1 (十六进制83H)

除功能代码因异议错误作了修改外,从设备将一独特的代码放到回应消息的数据域中,这能告诉主设备发生了什么错误。

主设备应用程序得到异议的回应后,典型的处理过程是重发消息,或者诊断发给从设备的消息并报告给操作员。

5、数据域

数据域是由两个十六进制数集合构成的,范围00...FF。根据网络传输模式,这可以是由一对ASCII字符组成或由一RTU字符组成。

从主设备发给从设备消息的数据域包含附加的信息:从设备必须用于进行执行由功能代码所定义的所为。这包括了象不连续的寄存器地址,要处理项的数目,域中实际数据字节数。

例如,如果主设备需要从设备读取一组保持寄存器(功能代码03),数据域指定了起始寄存器以及要读的寄存器数量。如果主设备写一组从设备的寄存器(功能代码10十六进制),数据域则指明了要写的起始寄存器以及要写的寄存器数量,数据域的数据字节数,要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如果没有错误发生,从从设备返回的数据域包含请求的数据。如果有错误发生,此域包含一异议代码,主设备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判断采取下一步行动。

在某种消息中数据域可以是不存在的(0长度)。例如,主设备要求从设备回应通信事件记录(功能代码0B十六进制),从设备不需任何附加的信息。

6、错误检测域

标准的Modbus网络有两种错误检测方法。错误检测域的内容视所选的检测方法而定。

ASCII    当选用ASCII模式作字符帧,错误检测域包含两个ASCII字符。这是使用LRC(纵向冗长检测)方法对消息内容计算得出的,不包括开始的冒号符及回车换行符。LRC字符附加在回车换行符前面。

RTU   当选用RTU模式作字符帧,错误检测域包含一16Bits值(用两个8位的字符来实现)。错误检测域的内容是通过对消息内容进行循环冗长检测方法得出的。CRC域附加在消息的最后,添加时先是低字节然后是高字节。故CRC的高位字节是发送消息的最后一个字节。

7、字符的连续传输

当消息在标准的Modbus系列网络传输时,每个字符或字节以如下方式发送(从左到右):最低有效位...最高有效位

使用ASCII字符帧时,位的序列是:

启始位
奇偶位
停止位

有奇偶校验

启始位
停止位
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图4. 位顺序(ASCII)

使用RTU字符帧时,位的序列是:

有奇偶校验

启始位
奇偶位
停止位

启始位
停止位
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图4. 位顺序(RTU)

四、错误检测方法

标准的Modbus串行网络采用两种错误检测方法。奇偶校验对每个字符都可用,帧检测(LRC或CRC)应用于整个消息。它们都是在消息发送前由主设备产生的,从设备在接收过程中检测每个字符和整个消息帧。

用户要给主设备配置一预先定义的超时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要足够长,以使任何从设备都能作为正常反应。如果从设备测到一传输错误,消息将不会接收,也不会向主设备作出回应。这样超时事件将触发主设备来处理错误。发往不存在的从设备的地址也会产生超时。

1、奇偶校验

用户可以配置控制器是奇或偶校验,或无校验。这将决定了每个字符中的奇偶校验位是如何设置的。

如果指定了奇或偶校验,“1”的位数将算到每个字符的位数中(ASCII模式7个数据位,RTU中8个数据位)。例如RTU字符帧中包含以下8个数据位: 1 1 0 0 0 1 0 1

整个“1”的数目是4个。如果便用了偶校验,帧的奇偶校验位将是0,便得整个“1”的个数仍是4个。如果便用了奇校验,帧的奇偶校验位将是1,便得整个“1”的个数是5个。

如果没有指定奇偶校验位,传输时就没有校验位,也不进行校验检测。代替一附加的停止位填充至要传输的字符帧中。

2、LRC检测

使用ASCII模式,消息包括了一基于LRC方法的错误检测域。LRC域检测了消息域中除开始的冒号及结束的回车换行号外的内容。

LRC域是一个包含一个8位二进制值的字节。LRC值由传输设备来计算并放到消息帧中,接收设备在接收消息的过程中计算LRC,并将它和接收到消息中LRC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等,说明有错误。

LRC方法是将消息中的8Bit的字节连续累加,丢弃了进位。

LRC简单函数如下:

static unsigned char LRC(auchMsg,usDataLen)

unsigned char *auchMsg ; /* 要进行计算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LRC 要处理的字节的数量*/

{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 /* LRC 字节初始化 */

while (usDataLen--) /* 传送消息 */

uchLRC += *auchMsg++ ; /* 累加*/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_uchLRC))) ;

}

3、CRC检测

使用RTU模式,消息包括了一基于CRC方法的错误检测域。CRC域检测了整个消息的内容。

CRC域是两个字节,包含一16位的二进制值。它由传输设备计算后加入到消息中。接收设备重新计算收到消息的CRC,并与接收到的CRC域中的值比较,如果两值不同,则有误。

CRC是先调入一值是全“1”的16位寄存器,然后调用一过程将消息中连续的8位字节各当前寄存器中的值进行处理。仅每个字符中的8Bit数据对CRC有效,起始位和停止位以及奇偶校验位均无效。

CRC产生过程中,每个8位字符都单独和寄存器内容相或(OR),结果向最低有效位方向移动,最高有效位以0填充。LSB被提取出来检测,如果LSB为1,寄存器单独和预置的值或一下,如果LSB为0,则不进行。整个过程要重复8次。在最后一位(第8位)完成后,下一个8位字节又单独和寄存器的当前值相或。最终寄存器中的值,是消息中所有的字节都执行之后的CRC值。

CRC添加到消息中时,低字节先加入,然后高字节。 CRC简单函数如下:

unsigned short CRC16(puchMsg,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puchMsg ; /* 要进行CRC校验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消息中字节数 */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static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static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

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

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

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

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

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

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

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

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

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ModBus网络是一个工业通信系统,由带智能终端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和计算机通过公用线路或局部专用线路连接而成。其系统结构既包括硬件、亦包括软件。它可应用于各种数据采集和过程监控。下表1是ModBus的功能码定义。

表1 ModBus功能码

功能码
名称
作用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ON/OFF)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ON/OFF)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强置单线圈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读取异常状态
取得8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这8个线圈的地址由控制器决定,用户逻辑可以将这些线圈定义,以说明从机状态,短报文适宜于迅速读取状态

回送诊断校验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

编程(只用于484)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修改PC从机逻辑

控询(只用于484)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探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仅在含有功能码9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发送

读取事件计数
可使主机发出单询问,并随即判定操作是否成功,尤其是该命令或其他应答产生通信错误时

读取通信事件记录
可是主机检索每台从机的ModBus事务处理通信事件记录。如果某项事务处理完成,记录会给出有关错误

编程(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器功能修改PC从机逻辑

探询(184/384 484 584)
可使主机与正在执行任务的从机通信,定期控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程序操作,仅在含有功能13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得发送

强置多线圈
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

预置多寄存器
把具体的二进制值装入一串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报告从机标识
可使主机判断编址从机的类型及该从机运行指示灯的状态

(884和MICRO 84)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功能,修改PC状态逻辑

重置通信链路
发生非可修改错误后,是从机复位于已知状态,可重置顺序字节

读取通用参数(584L)
显示扩展存储器文件中的数据信息

写入通用参数(584L)
把通用参数写入扩展存储文件,或修改之

22~64
保留作扩展功能备用

65~72
保留以备用户功能所用
留作用户功能的扩展编码

73~119
非法功能

120~127
保留
留作内部作用

128~255
保留
用于异常应答

ModBus网络只是一个主机,所有通信都由他发出。网络可支持247个之多的远程从属控制器,但实际所支持的从机数要由所用通信设备决定。采用这个系统,各PC可以和中心主机交换信息而不影响各PC执行本身的控制任务。表2是ModBus各功能码对应的数据类型。

表2 ModBus功能码与数据类型对应表

代码
功能
数据类型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整型、状态字、浮点型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N/A
重复“回路反馈”信息

整型、字符型、状态字、浮点型

字符型

(1)ModBus的传输方式

在ModBus系统中有2种传输模式可选择。这2种传输模式与从机PC通信的能力是同等的。选择时应视所用ModBus主机而定,每个ModBus系统只能使用一种模式,不允许2种模式混用。一种模式是ASCII(美国信息交换码),另一种模式是RTU(远程终端设备)这两种模式的定义见表3

表3 ASCII和RTU传输模式的特性

特性

ASCII(7位)
RTU(8位)

编码系统

十六进制(使用ASCII可打印字符:0~9,A~F)
二进制

每一个字符的位数
开始位
1位
1位

数据位(最低有效位第一位)
7位
8位

奇偶校验(任选)
1位(此位用于奇偶校验,无校应则无该位)
1位(此位用于奇偶校验,无校应则无该位)

停止位
1或2位
1或2位

错误校验
LRC(即纵向冗余校验)
CRC(即循环冗余校验)

ASCII可打印字符便于故障检测,而且对于用高级语言(如Fortan)编程的主计算机及主PC很适宜。RTU则适用于机器语言编程的计算机和PC主机。

用RTU模式传输的数据是8位二进制字符。如欲转换为ASCII模式,则每个RTU字符首先应分为高位和低位两部分,这两部分各含4位,然后转换成十六进制等量值。用以构成报文的ASCII字符都是十六进制字符。ASCII模式使用的字符虽是RTU模式的两倍,但ASCII数据的译玛和处理更为容易一些,此外,用RTU模式时报文字符必须以连续数据流的形式传送,用ASCII模式,字符之间可产生长达1s的间隔,以适应速度较快的机器。 表4给出了以RTU方式读取整数据的例子

以RTU方式读取整数据的例子

主机请求

地址
功能码
第一个寄存器的高位地址
第一个寄存器的低位地址
寄存器的数量的高位
寄存器的数量的底位
错误校验

XX

从机应答

地址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错误校验

XX

十六进制数4124表示的十进制整数为16676,错误校验值要根据传输方式而定。

(2)ModBus的数据校验方式

CRC-16(循环冗余错误校验)

CRC-16错误校验程序如下:报文(此处只涉及数据位,不指起始位、停止位和任选的奇偶校验位)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二进制,其最高有效位(MSB)首选发送。报文先与X↑16相乘(左移16位),然后看X↑16+X↑15+X↑2+1除,X↑16+X↑15+X↑2+1可以表示为二进制数11000000000000101。整数商位忽略不记,16位余数加入该报文(MSB先发送),成为2个CRC校验字节。余数中的1全部初始化,以免所有的零成为一条报文被接收。经上述处理而含有CRC字节的报文,若无错误,到接收设备后再被同一多项式(X↑16+X↑15+X↑2+1)除,会得到一个零余数(接收设备核验这个CRC字节,并将其与被传送的CRC比较)。全部运算以2为模(无进位)。

习惯于成串发送数据的设备会首选送出字符的最右位(LSB-最低有效位)。而在生成CRC情况下,发送首位应是被除数的最高有效位MSB。由于在运算中不用进位,为便于操作起见,计算CRC时设MSB在最右位。生成多项式的位序也必须反过来,以保持一致。多项式的MSB略去不记,因其只对商有影响而不影响余数。

生成CRC-16校验字节的步骤如下:

①装如一个16位寄存器,所有数位均为1。

②该16位寄存器的高位字节与开始8位字节进行“异或”运算。运算结果放入这个16位寄存器。

③把这个16寄存器向右移一位。

④若向右(标记位)移出的数位是1,则生成多项式1010000000000001和这个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若向右移出的数位是0,则返回③。

⑤重复③和④,直至移出8位。

⑥另外8位与该十六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

⑦重复③~⑥,直至该报文所有字节均与16位寄存器进行“异或”运算,并移位8次。

⑧这个16位寄存器的内容即2字节CRC错误校验,被加到报文的最高有效位。

另外,在某些非ModBus通信协议中也经常使用CRC16作为校验手段,而且产生了一些CRC16的变种,他们是使用CRC16多项式X↑16+X↑15+X↑2+1,单首次装入的16位寄存器为0000;使用CRC16的反序X↑16+X↑14+X↑1+1,首次装入寄存器值为0000或FFFFH。

LRC(纵向冗余错误校验)

LRC错误校验用于ASCII模式。这个错误校验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可作为2个ASCII十六进制字节传送。把十六进制字符转换成二进制,加上无循环进位的二进制字符和二进制补码结果生成LRC错误校验(参见图)。这个LRC在接收设备进行核验,并与被传送的LRC进行比较,冒号(:)、回车符号(CR)、换行字符(LF)和置入的其他任何非ASCII十六进制字符在运算时忽略不计。

表5 LRC生成范例--读取02号从机的前8个线圈

十六进制

二进制

地址

功能码

起始地址高位

起始地址低位

单元数量

+

变成补码

错误校验
F

F

接受PC把所有收到的数据字节(包括最后的LRC)加在一起,8位应全部为0(注意:和可能超过8位,应略去最低位)

错误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