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不知道在软件中点击什么选项了,现在直接在编辑区使用键盘输入指令时出现这个界面,不知道如何恢复,特来请教  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nhsl于2013-04-13 16:06发表的 为什么不能使用键盘输入指令了? :
不知道在软件中点击什么选项了,现在直接在编辑区使用键盘输入指令时出现这个界面,不知道如何恢复,特来请教  谢谢!

[attachment=104399]

切换到智能模式就可以了

QQ980347789

网友B:
切换到智能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