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我试验的小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帮助?

楼主(2013-04-13):
我用局部变量做的子程序,为什么在运行时,启动后两组会同时动作?求分析一下问题并改正。

网友A: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这样 能分开动作 但是不能切换到 角运转状态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貌似很难呀 同求 真理
求大师 们来指点一二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注意子程序变量的先赋值再使用,你程序里的运行状态变量及计时变量都有这问题

网友C:
你的程序我下载到plc怎么不能启动啊!tm'lb3始终是0或1在蹦不能累加
我试验的小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帮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