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13):
S7_300用编程电缆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载或下载程序时,在设置PC/PG接口时,应该选择哪一个接口分配参数?
其他的接口参数分别是在做什么连接时选择?

网友A:
最常用的 就是 MPI通讯喽 因为任何300型号的PLC 都是可以通过MPI口 进行通讯的
其他的 PROFIBUS TCP/IP 需要指定型号的CPU和模块
未尝试过 这也正是西门子 强大的网络功能的体现
启程自动化培训新的实验设备,以后我们所有的学员编程再也不用尼玛ppl mpl,
电脑有wifi的童鞋一起上!
http://url.cn/AftTgu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先择MPI 300是MPI通讯方式默认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