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3-04-13):
在PLC中用串口和设备通信,每次只能取得一个变量值,现在有多个变量,要一直查询更新,这个循环发送接收怎么做?

网友A:
PLC和什么设备通信呢,plc是什么品牌、信号,设备是什么东东,采用的是RS485,?RS232?要有比较详细的才好说啊,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一个计数什么的从0-开始到你要通信的数据量结束后再置0,又重新开始,这个仅仅是思路

网友B:
用从站轮询应答
wananjushi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PLC是松下FP C60T 外部设备是单片机为核心的机器人,通过RS485连接,大概通讯过程是这样的:
PLC和外部设备串口通讯
1.plc运行后要一直查询外部设备的N个状态值,实时返回给PLC,每做一个串行通讯,只能获得一个状态值;
2.在运行中,如果按了操作面板上的按钮(如暂停,停止,复位按钮),PLC发一次串行代码数据让外部设备暂停,停止,复位等操作(也是通过串口来实现);
这个通讯应该怎么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PLC是松下FP C60T
外部设备是单片机核心的机器人控制板
PLC是主,单片机是从
PLC和外部设备串口通讯
1.plc运行后要一直查询外部设备的N个状态值,实时返回给PLC,每做一个串行通讯,只能获得一个状态值;
2.在运行中,如果按了操作面板上的按钮(如暂停,停止,复位按钮),PLC发一次串行代码数据让外部设备暂停,停止,复位等操作(也是通过串口来实现);
这个通讯应该怎么做?

网友C:
哇哦,我来学习了

网友D:
高深啊,得好好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