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3):
75kw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要求就地补偿 该怎么接电容线

网友A:
接一个或二个自愈式电容就好了,很简单啊
加了没用不知道是否接线错误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或二个自愈式电容就好了,很简单啊

求图

网友C:
并接到电动机接线端就可以了
星三角六根线呢  具体那几根

网友D:
一般大功率电气设备距离车间变电所不超过150米,否则就需要安装大功率设备终端补偿装置,以降低该设备的启动运行对电网的干扰,本人的做法是加装功率因数手/自动补偿柜。
手动自动补偿柜在变压器处已有 现电机距变压器超过4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