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安川GL120PLC连不上电脑的原因

楼主(2013-04-13):
我在用安川GL120编程软件的与电脑在线连的时候总是在please wait的对话框的时候就没进度了读不出程序来啊,编程电缆是自己根据图纸自己做的,望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感谢了

网友A:
看看连接是COM几端口,是否一致?

楼主:
连接的是COM1端口是9针的串口,我的电脑上有这样的接口的

网友B:
你在哪里?什么设备?QQ106748835与我联系吧.
QQ106748835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好我在浙江嘉兴这边的,不知这是不是通信线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通信线的问题,我用了几年没出现过通信故障。

网友C:
把你的接线图发上来看看对不对。不行就买一条原装的线。

网友C:
我按照原装线做的连接电缆,使用OK。
YASKAWA GL120
计算机侧RS-232 --PLC侧(排9针)
1 CD
2 RD 2 TXD
3 TD 3 RXD
4 DTR 6 DSR
5 SG 7 GND\
6 DSR 9 DTR
7 RTS 和8脚短接
8 CTS 和7脚短接
9 RI
8 EST
4 RTS 和5脚短接
5 CTS 和4脚短接
1接屏敝

网友D: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

楼主:
7楼师傅你好你的接线我对照了一下我的应该没错计算机侧是9孔的,PLC侧是9针的,我用的是网线接的,1脚没接屏蔽的你看这样有问题吗,不知哪里有的买原装的

网友E(2013-07-03):
应该1脚和1脚相连。
计算机侧RS-232 --PLC侧(排9针)
1 CD 1
2 RD 2 TXD
3 TD 3 RXD
4 DTR 6 DSR
5 SG 7 GND\
6 DSR 9 DTR
7 RTS 和8脚短接
8 CTS 和7脚短接
9 RI
8 EST
4 RTS 和5脚短接
5 CTS 和4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