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 PLC内部设置了“禁止覆盖原程序”功能

楼主(2013-04-14):
CP1L PLC内部设置了“禁止覆盖原程序”功能后怎么才能清除内部程序?
现在想输入新程序覆盖不了。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A:
在这里求助啊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用存储盒CP1W-ME05M

网友C: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感谢各位大侠,怎么才能解除?
承接、PLC、触摸屏、变频器. 伺服系统.组态监控系统等各种

网友D:
在工具菜单,PLC——密码保护—释放密码,将正确的密码输入进去,然后下载新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买了内存盒复制一个新的同样型号的CPU程序再插到这台上电就OK了, 200多块钱。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E(2013-06-12):
如果没有密码只有买内存盒了

网友F:
找到CPU上的拨码,拨下就行了。具体看说明书。

网友G(2013-08-23):
破解密码

网友H:
用存储盒CP1W-ME05M,下载一个新的程序,然后将你需要覆盖的PLC停电,将拨码开关2,拨到ON的位置上,上电,然后程序自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