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三菱仿真软件 不好使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4):
写入的时候提示没有com口?仿真就不保留原程序 看不出来?

网友A:
楼主是在用仿真吗,仿真是不需要什么COM口的,你仿真软件是否装好。仿真软件除了一些功能指令不能仿真之外,在没有实物PLC的情况下,还是很方便对程序进行模拟仿真的,不知道你用仿真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楼主:
可能是我软件我还没弄明白吧! 没有说明书!

网友B:
三菱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6c
试试这个
工业库www.gongyeku.com
www.f10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