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梯形图中原注释名称?

楼主(2013-04-14):
如果选中元件后回车看不到注释一栏,如何才能将原有的KM1 KM2 修改成汉字?谢谢!!!

网友A:
用鼠标点击输将这个符号,然后回车--到修改注意一栏,直接改掉就可以。
如果不行就到 IO注释界面中去修改

网友B(2013-05-26):
在全局符号里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