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14):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有一个LG的PLC(K120S),厂家设置了密码,现在想对程序修改一下,我有原程序,修改后还是无法下载,说是密码保护了,请教一下,难道设置了密码,下载都不行了吗

网友A:
清除内存后下载。

楼主:
不是的,这个和三菱的不一样,通信的话,首先要联机,一联机就要输入密码的,没办法清除内存的

网友B:
这个试试看
附件: LGK120S专用解密软件.rar (917 K) 下载次数:154

网友C:
LG早期的版本没有密码无法清空内存,只有解密,后期的版本可以清空内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主!我试试

网友D:
看来是用到染色机的吧

网友E:
  LGK120S专用解密软件.rar为何报有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GK120S专用解密软件.rar为何报有毒?

应该没事,很多自己编写的程序,360都说有毒,老帮你干掉~~!

网友G(2013-10-02):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试看

正好能用上,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H:
太好了,正需要

网友I(2013-11-06):
试了一下,果然好用!谢谢楼主!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