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模拟量模块 的信号怎么提供

楼主(2013-04-14):
正在做毕业设计,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因为要用到 em231CN模块,所以要给这个模块一个输入信号,有什么小仪器可以提供给这个模块一个小电流,或者小电压信号吗?
具体:我的设计是这样子的,:实现 西门子 S7-200 以太网通讯,其中PLC输入信号采用模拟量输入信号.

楼主:
???没人回答咩?求答案。。。

网友A:
用个24V的开关电源,串电阻把他变成10V,然后用用电位器调节,就可以有0-10的电压了。

网友B(2013-05-30):
老大,用过程表啊!!

网友C:
同意3楼,用过程表

网友D:
PLC自带24V直流电源在接一个电位器就可提供模拟信号

网友E:
简单的有效的就是电位器了。当然如果需要电流信号你还是需要找找其它仪表,比如温控表的电流输出。

网友F:
信号发生器,或者带模拟量输出功能的数显表。